东芝A80很慢,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0-05-11):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A80的笔记本,现象是LOGO出来很慢,进系统也很慢,进桌面后半分钟左右键盘触摸全死,但电脑没有死机,按开关可以正常关机,把硬盘光驱猫无线网卡通通拿掉,拆开后再试,电源到0.785停半分钟到1分钟才出来LOGO,出来后就停那了,按F2能进BIOS,但进了不键盘不能操作,。后来发现南桥很烫,准备订南桥了,以前听说南桥缺电压也会烫手,请教是不是这种问题应该直接换南桥再说!(问一下南桥烫手但机器能亮能加焊一下有效果吗?)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先加焊试试,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有效果的 南桥检测有些用电功率的开焊 回调低cpu频率的

网友:
先加焊不行再重植,重植不行再换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在南桥

网友:
加焊效果不好就换,别想的太多

网友:
换了南桥还是不行,晕个,电流到0.800就不跳变了,也不亮,测CPU的电压复位都有了,东芝A80待机电流0.09不知道正常不正常!诊断卡跑00

网友:
换了南桥还不得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再换南桥。。。。。

网友:
先重做不行换个

网友:
先把以前的南桥重做一下试试.记得是重做不是加焊

网友:
我测出1.5V供电只有1.45V会不会是这块电压的问题!明天再去试了!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联想机器,刷BIOS后OK
你已经重焊南桥了
要不就换个确定是好的南桥看看
若不行就刷BIOS
(我一般都是先容易后难的顺序去换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