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511 不显示 自动断电 重启

楼主(2010-05-11):
康柏 511 不显示 自动断电 重启。主板拆出来 单主板 插上电源自动加电电流0.02-0.2 不断变化 电源指示灯 一亮一灭 请教各位这种一般哪儿的故障啊

网友:
上电都不全 先查供电吧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我以前修台式机主板的时候实在没头绪了就先刷BIOS再换IO

网友:
这个机器别人修过  我看io好像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