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一下,笔记本背光板导致屏暗

楼主(2010-05-11):
联想一
笔记本
背光板导致屏显示暗,只能隐约看到图像。重新更换一背光板后故障解决。
有没有高手知道这个故障背光板是什么芯片坏了,有没有维修的必要呢?向客户报了150能不能做啊!高手指导一下咯!!!
背光板型号:JITR1 LS-4146P
Rev:1.0 2008-07-24
笔记本

网友:
联想的背光板从联想进也得120-140,你白忙活了。至于维修,首先可以看看保险是否完好,控制开启背光的MOS/三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换屏好了,换背光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