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00主板 CPU供电 故障

楼主(2010-05-11):
此主板 一插上4口 CPU供电线 主板不能触发,不插着 还可以开机。测得各电源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 也有5V待机电压  不知从哪查起啦 求助各位专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CPU 供电上关短路 或电源IC 坏

网友:
这种问题有很多都是供电MOS管有击穿

网友:
先打一下4PIN口的对地阻值,我想基本上有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CPU核心供电部分的问题。MOS管穿了占大部分

网友:
我修到过一块 AMD平台的主板 具体型号忘了 和你说的一样
当时我是拆了 CPU电源管理芯片   我记得我线拆 驱动IC 不行拆了电源管理芯片
重新焊上去就不短了  正常开机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你 确实是有一个上管 短路了 三个我都拆下来测了一下坏掉一个 换上后OK了

网友:
主板12V短路了,,老兄~~这很基本的,,

网友:
查CPU供电部分了!!!

网友:
MOS 管  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