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3CBP不通电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0-05-11):
索尼PCG-3CBP不通电有什么通病?待机电流是0.04A?请问各位大师,这款机有什么通病?拜托!

网友:
发图啊  帮你看看板

网友:
还是先看一下有没有3.3/5V待机吧.如果没有,很可能是保护了.SONY机器保护是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