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同方 超锐k431蓝屏掉点重启

楼主(2010-05-11):
k431开机到滚动条过后就蓝屏一下就掉电重启了  蓝屏一闪开不到代码    进安全模式进去一直都好的 正常启动有时候能进不一会就蓝屏闪一下掉点重启了  我系统单装和直接安装到c盘的都试过硬盘换过装试过 内存换过和内存槽加焊过 G6100的桥换了个新的  CPU 是AMD的也换过     现在我看到这机器就傻了 蒙了 还望高人指点给个思路  还有就是 进安全模式 运行 msxonfig命令 然后选诊断启动确定后 然后重启 正常启动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加热南桥吧 最好重植一遍

网友:
做了南桥还不行的话就看看CPU坐吧

网友:
处理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