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地址栏老是出现下面这网址,搞不掉它。(已经解决)

楼主(2010-05-11):
我的地址栏老是出现下面这网址,搞不掉它。

网友:
雅虎强力修复工具

网友:
360,清除使用痕迹!

网友:
回复楼上两位,一楼的方法没有试过,二楼的方法我试过了的,也过黄山IE修复专家,无效才发的帖。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下载个批处理文件,清理垃圾

网友:
使用360安全卫士,清除下使用痕迹

网友:
2L都强,居然做成视频,同意2,3L看法,建议用360清,应该搞的定

网友:
管不管用要楼主试过才知道。

网友:
换个浏览器

网友:
搞定了,是米人软件自带的,最后是把米人卸载了才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