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急

楼主(2010-05-11):
  我有一台19三星纯屏显示器,它的画面很大,菜单只可以调节上下,调不了左右。TDA4859没问题,行行管没问题。就是不能缩小。这是为啥呢?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行辐调整管正常吗?

网友:
逆程电容变质,位置在行管的集电极对地的CCB电容

网友:
应该是行宽调节电路的问题。你可以把行宽调整管取下,这时行幅应该是很小的。具体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网友:
19三星台式显示器

网友:
行宽调节电路正常啊

网友:
行辐调整管正常

网友:
行幅调整管的B、C极电压是多少? 再检查一下下阻逆二极和下阻逆电容。你还是没有说清楚三星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网友:
明显的高压包坏了。。。。

网友:
不可能是高压包坏了。
一般是行幅枕校管C-E击穿(也可能是因前级故障饱和导通了)、下阻尼二极管击穿、下逆程电容击穿

网友:
查行副调整,好像TDA4859的11脚东西校正到行副调整管这一路前面有个对比放大器,就这点东西,行副调整管性能不好就会引起,怀疑就换掉。

网友:
把TIP122换了 不行就是高压包 了 调整电路故障

网友:
三星调行完的一般不是TIP122,而是D管。。。。

网友:
三楼说的对是逆程电容变质

网友:
逆程电容变质

网友:
先要看调节左右 画面是不是有变化,有变化,证明问题行输出部分,没变化证明在菜单部分。有可能高压包坏了,导致高压变低,逆程电容变质,和其他问题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