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M2---M2V跑EE!!!

楼主(2010-05-11):
二块AM2的板子都跑EE,CPU,内存都换过了,可能是那的问题呢?求肋。。。。。

网友:
一开机就跑EE?还是跑码后到EE。
先刷BIOS,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这款板子是VIA的板子吧
桥空焊的几率比NV芯片组的要小些
先查板子所有供电是否正常
正常了在查板子的PCIRST,然后查CPU_RST

网友:
这板我有遇过~~~是北桥空焊勒,,,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还有CPU的VDDA2.5  然后测总线

网友:
    同意!  如果是一开始跑EE 那就供电,时钟,复位,BIOS 全得查.  如果跑码不过最后EE的话地就查前一代码所相关的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换内存问题解决了!!!

网友:
看看内存的那二个SMB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