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6120 死机超复杂维修!

楼主(2010-05-11):
第50楼有更新(新发现的疑点)
---------------------------------------
故障描述:
开机过HP LOGO死机,无法进COMS
排查过程:
1.重植南桥
2.全板电源补焊
3.IO补焊
4.刷bios
5.加焊北桥、cpu座
6.拆除网卡、声卡、pci芯片、rs232芯片
结果:
原故障不变
(注:光驱、硬盘、无线网卡、调制解调器....,都没有安装)
        内存已经更换过。
疑点:
1.时钟芯片发烫,不确定是否正常!
2.cpu供电右开机:1.0V到点亮时:1.3V,是否正常!(cpu供电应该是1.75V)
这两点请大家结合手头上的板子帮忙给确认下!
如果手头有材料,我会更换时钟、两个io、南桥。
但是结合以往资料,这问题不一定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试过没  有可能南桥坏了撒

网友:
我手上没料,如果能确定的话,买来就是,就怕误判亏本

网友:
电容呢,有时候电容不好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主要供电各路线我都并联电容试过。

网友:
忽悠接着忽悠,那难的就不用修了,直接换板,然后再研究,修几天修不好没意思

网友:
最好是更换南桥,本身就是档机,你重植还是原现象不能排除南桥没问题吧

网友:
吸收大家的意见,看样子我有必要买南桥回来了。

不过,我搜了很多以往的帖子,有些朋友换了南桥还是原故障的哦

网友:
什么事忽悠!!!!

换板用户觉得不发算了,修收他300已经同意报价。

我现在的态度是只想把问题找出来,前提是不亏本。

并且我还没有修几天,从昨下午到现在也才一天多点。

这机子这毛病是通病了,一般都是做南桥搞定,也有例外的,我看例外的目前还没有个答案,关系的可以一起研究攻破难关!

网友:
没有抓住重点,时钟芯片发烫,首先确定供电是否正常,输出信号是否有短路或漏电,可以先换个时钟IC。

网友:
没有抓住重点,时钟芯片发烫,首先确定供电是否正常,输出信号是否有短路或漏电,可以先换个时钟IC。
引用 网友A:

说的好,我马上去做,时钟芯片我手头没有备件

网友:
死机的故障也是很难修的啊。
参考电压不对也会的啊。
料件也差不多换遍了。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个人猜测,是不是电容性能不良,结果时钟信号处问题?然后。。。。

网友:
楼主,大家在等着你的正解呢!
加油...

网友:
时钟应该是正常的  还是主要考虑南桥

网友:
换板吧,这机器班子才多少钱啊。不过前几天我也修了台机器换南北桥和网卡ic的

网友:
死机最难修了

量不出来

换班吧

网友:
时钟芯片温度高很正常,如果不是手一摸就能烫出水泡我认为就没事,主要还是换一个南桥吧!

网友:
我认为应该还是BIOS的事。你屏上显示的那一排字看不清,应该是报错吧。
以前遇到一个客户这机器,自己从官方下的BIOS,系统里刷了后就成这样了。找到我这刷了个BIOS好了

网友:
前几天接了一台,故障是进系统蓝屏,有时死机,我进BIOS能进去,但是进去后按任何一个健都会花一下,然后黑屏,重启,有时还会死机,重植南桥,没用,换了一个,也还是一样,放在那里了……

网友:
感谢20楼提供的时钟芯片温度高为正常的数据!

21楼所分析的bios问题,我那板子提示的“163 time &date not set”,意思是需要设置日期和时间,正常的机子进coms调下就ok了,我已经刷了bios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有这个提示很正常的。

网友:
请22楼的朋友帮忙确认cpu电压,从开机到点亮的数据。

网友:
这个板是板载内存?会不会跟它有关系

网友:
如果时钟心片温度不高,这反而说明时钟心片工作不正常,当然温度不能太高,比如用手放上去就马上受不了,那这样肯定是有问题,像这种故障,优先考虑换个SB,你都把差不多所有外围的心片都拆了,为什么不换个桥呢!把那些时间省下来,修别的机,这样会更有价值,

网友:
不用全板IC都加焊吧,LOGO死机很多跟南桥,显卡有关系

网友:
换CPU试试,还有USB48M时钟看看去.

网友:
我亏本也要修好它

网友:
换南桥吧,南桥可能性最大的。

网友:
CPU,内存都换过吗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高手指点!
1.时钟芯片不是手放上去马上就受不了,几秒钟后才觉得很烫,结合以往的经验加上各位的肯定,可以排除时钟这一方面了!

2.关于我说亏本的问题,如果买南桥回来更换无效,最终修不好收场的话我就亏的多了,不过我接受大家的意见买南桥回来更换试试,亏本了也要找出毛病。不过我想连io芯片一起买回来,io 的嫌疑比南桥还大。

网友:
死机的问题多了,先一个一个排除了,先从CPU,内存,还有显卡啊

网友:
想换cpu的,但是没东西

我希望手头有这样毛病的6120机子,可以把自己做过的排除分享下,比如:换过南桥,换过U、换过io的....这样大家结合起来力量是强大的

网友:
最烦修那种全板加焊的二修机器了,问题超多,还容易返修。不确定问题,还是建议不要乱动。排除式的维修方式是下下策

网友:
看样子你有高招!想法是好的,但是看图纸,跑线路那些高深的东西恐怕也就只有工厂能运用的好,脱焊的、芯片坏的全都能跑线路跑的出来吗?(特别是针对死机的毛病)

所以下下策的排除法最省实省心!只要焊台好,心细,全板焊完了还是那么漂亮,就算没修好但是故障也不会转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生意不能总怕亏本的,很多时候维修是靠配件检验故障的。没有配件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网友:
同意29楼的说法,以前修过NC6000的机器,故障现象是和LZ一样的,南北桥显卡,两个SMSC都换过,U座换过,始终没效果!机放在那好久没去冬它,最后看到IBM的机器启动时先检测CPU的L2,然后是扩展内存!就想到不会是CPU问题吧,除了CPU我可什么都换过,最后换CPU搞定的!

网友:
6120如果南桥不是故障多发点的话。那还会有哪里是呢

还是先把故障多发点先排除一下再说吧。不然只会越来越没思路

网友:
CPU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回头找个cpu试试

网友:
CPU,内存,南桥这些一个个试,从简单的,手头上有的先换。。建议换掉南桥试试,毕竟你的南桥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LZ换南桥了没?换了说下结果哦.

网友:
楼主应该考虑换个新的南桥看看 要坚持到底啊

网友:
BIOS重刷过,南桥到BIOS flash的总线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看看BIOS   不要以为刷过就没事           BIOS   我个人感觉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吧

网友:
1.bios我昨晚已经更换芯片从官网下载档案刷过。
2.南桥我不准备换了,查阅了大量资料,这毛病有很多朋友换了南桥没效果。有一网友说的或许在理:HP这批板子是某某工厂代工,质量存在隐患,一部分情况是:脱焊实际上是某个CLK信号开路,可以补焊成功;另一部分是印板问题!

3.最新发现:板子是检测完硬盘后死机的,就是说如果让它停留在检测硬盘这个阶段时,你开上一天它也不死机!
具体实验如下:
A.开机自检时按迅速按键盘上的“PAUSE”,这是暂停,大家都知道的。此时机器停留在当时的状况不死机
B.我手头有一块IBM 10G有密码的硬盘,装上后自检阶段能提示输入硬盘密码,此时只要你不输入超过三次,板子就会一直停留在输密码的状态,不会死机。
疑点:
不知道检测完硬盘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应该就是之后的某个环节有问题。
备注:按照老规矩,有些朋友肯定会让我换硬盘,检查IDE接口
我现在提前公布结果:硬盘我换过,哪怕是从另一台正常使用中的机器拆过来都会出现死机;ide接口无脱焊;已经反复清洗过;1脚有3.3复位电压;几个工作电压都正常!最重要的是用我有密码的盘能提示要密码,说明此时已经正确检测到硬盘了。

网友:
那问题还是处在南桥检测设备时死机了,认证看看图纸,还有什么其它的外挂设备,全给拆了,不知道你这板还有没有MODEM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你换个试试

网友:
到底是不是南桥冽,换要成本。买个经验。

网友:
楼主,报告下进展情况

网友:
楼主之往大芯片去看,我建议还是注意一下小的方面吧~这个机器时钟温度的确是不低的

网友:
换个南桥啊,FBM的桥片也没多少钱

网友:
都在叫着换南桥,加入换后依旧呢?思路!

暂时假定为印板问题,已作清洗,烘烤24小时后测试,明天见分晓没有变化就放弃了。

网友:
大家都想知道结果,这我理解,但是如果你手头也有这板子的,就不要光叫喊着让我换着换那!特别是让换南桥的!因为网上我还没找到哪怕是一个帖子说做桥无效更换ok的,都是叫着要换,换后不ok就没下文了!

网友:
谢谢提供“时钟温度不低”的说法。

注意小的方面具体指哪些呢?

网友:
我想问下你,你为什么要拆掉那么多芯片?   这跟死机有什么关系啊?

刘彪亮 -1 任何外设都能引起档机,减你一分当学费。

网友:
换南桥不行的话就把它再折下来嘛,留着以后修同样南桥的机子 ,又不是让你扔掉

网友:
一些外设会出现这种故障现象。
如:网卡,无线网卡,MODEM等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暂时将这些设备断开依次来断断。

网友:
我觉得也是先换个南桥试试  起码起码断了南桥的念想啊

网友:
楼主你怎么看到当logo就直接首先干桥啊?怎么不按时序查呢?

网友:
ls down logo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 已经跑码点亮了 这里 时序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友:
在下不材,想请问楼主,那个是IO芯片吗?搞错了吧,难搞了一天多还在坚持,芯片都认错

网友:
在下不材,想请问楼主,那个是IO芯片吗?搞错了吧,难搞了一天多还在坚持,芯片都认错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是错了你可以纠正下!

那两个一个是io另一个是负责键盘....总之是个多功能芯片

看样子你是高手,帖子顶到60楼了,前面的都是庸才,你一个人发现大家都弄错了

网友:
帖子到此为止,已经了结了!
最终状况:
洗板考板无效,维持最初故障,机器已交还给客户!

网友:
修的这么麻烦,怎么不先换下cpu或者其他件测试一下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等下家了,楼主还算厚道,没设什么故障,呵呵呵

网友:
其实我原来也维过这种机子,但现象是进系统蓝屏,换了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等下家了,楼主还算厚道,没设什么故障,呵呵呵
引用 网友D:

这客户是小气中人,不然换板就行了。交还给他,机器估计也就成垃圾的命了!可惜。

网友:
其实我原来也维过这种机子,但现象是进系统蓝屏,换了个北桥就好了
引用 网友E:

北桥温度相对比较高,估计重做就行了。
这机南桥温度并不太高,真难想象脱焊是它的通病之一。

网友:
ICS的时钟芯片本来就很烫的,时钟一般不会坏的,换南桥

网友:
直接换南桥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時鍾是不是正常的,有沒有發生時鍾漂移?

网友:
应该先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南桥和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大哥  哪有在理想中修板的·· 换个南桥有这么割肉吗?看得我都揪心了。 换了不好 南桥留着备货,这也是钱啊
    你刚说买南桥+IO 立刻又是 查看海量资料 结果南桥换不好,打退堂鼓了,然后又自己给自己找借口,用10G盘自检开一天都不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南桥不良一定就必须自检时档机?
  我手里的板子档这· 换了BIOS  没有外观 直接南桥 北桥再说。 不要问我大话 北桥怎么可能。
   唉·· 因为有了李林 那是个一切皆有 可能呐!
再在飘忽不定的意志 我就给你

网友:
真的很不好修~~受教了

网友:
大哥  哪有在理想中修板的·· 换个南桥有这么割肉吗?看得我都揪心了。 换了不好 南桥留着备货,这也是钱啊
    你刚说买南桥+IO 立刻又是 查看海量资料 结果南桥换不好,打退堂鼓了,然后又自己给自己找 ...
引用 网友F:
着实如此,搞技术的在技术活面前追求的就是个正确答案,现在整个半天还因为不舍得南桥的投入而弃舍了结果。这对搞技术的人来说是一大忌啊。

网友:
直接死到哪里 要是按零件还是一个样的话加焊是木用的, 换个南桥试试吧,这个机器也不是一个两个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