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USB座不能使用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11):
朋友说他的一台主机,主机上的USB插座(口)都不能使用。机箱面板前置有2个插座,主板后面集成4个插座。

路过他那边几次,都是有事情匆匆忙忙的。
第一次带了只USB的鼠标过去,发现有几个口插进去提示发现末知设备,而有几个口提示什么浪涌电流过大。
第二次,受另一台主机的影响。因为那台主机的主板给机箱面板USB插线的排针的+5V供电针,两组并不是在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同一个方向的,有一边是+5V供电针,另一边是地线的针,按同一边插的话,插反了就是短路。想到这点,带了个万用表过去,结果测量失望。这块华硕的主板的排针,+5V排针是同一个方向,没有反掉。
第三次,也就是今天,有空了,去把主机给搬过来了。搬来之前该主机还在工作,手触摸南、北桥芯片表面是比较热的(注意,不是烫)。首先是吹掉里面的灰尘和蟑螂壳。大不了换USB模块(整个插座),如果换座还不好的话,基本上就是南桥的问题了,上面摸的温度还高的。但是拆出主板仔细一检查,乖乖,发现问题了。发现网线插座RJ45口下面的那个USB口内的5V供电弹簧接触插针已经被暴力拔插后顶到最里面并翘起来接触到金属外壳,造成短路了。问题的根源已经找到了就好处理了。

把那根翘起来的插针搞搞直,却断了一部分,算了反正不短路了。还是用热熔胶将该插口封住,防止再次插入USB设备造成短路故障。经测试USB口都已经恢复正常使用了。南、北桥的温度也降到正常的范围内。

这里奇怪的是,这样子USB线路上的+5V短路了,为什么电源没有起到短路保护而不能正常加电?所表现的只是象轻微漏电一样?
虽然前面看到浪涌电流过大,已经明白极有可能是某处有些短路的可能性,但也没有想会是发现的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电路设计的事 就像有的板子南桥3.3v短路了 也能开机

网友:
电路设计不好,没有笔记本做的好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哈哈!还有蟑螂壳!玩电脑的人真强!

网友:
usb接口是限定电流500MA的。

网友:
华硕主板USB电流过大会有浪涌电流过大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