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进水

楼主(2010-05-11):
华硕M5000本子,客户说进水啦,我就把它烘干后点机就掉电,我看了下以前这个本子别人换过北桥换过CPU主芯片,换了BIOS芯片,现在本子供电全部正常,请问是高手乍搞?

网友:
高手去那里啦?

网友:
你先补焊一下  CPU供电芯片    如果还不行的话 就把你的具体情况在发上来  大家一块解决

网友:
这倒是个难题!

网友:
换NB芯片,很多时候要换新的

网友:
点机就掉电,你怎么量电压的

网友:
空板试一下,有没有明显发热的

网友:
是不是CPU呢

网友:
供电正常查时钟,

网友:
像进水等等这些人为的故障就是最难修的,修好了能开机或许也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搞的不好最后只有换板了,悲哀啊~~~~~~~~

网友:
我想请问下进水的板子放到烤箱烘之前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lz掉电之前的电压正常 还是掉电的电压正常 掉电和电压正常好像有些不共戴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