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老师们 关于开关管的代换

楼主(2010-05-11):
大家好,学生最近修到一台飞利浦17CRT,现象是开机不通电,查下来少了一个开关管 型号是ST 的 P7NK80Z 现在想用8n60c代换是不是可以?求教了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只是电压有点差别,可以装上试试。

网友:
7N60可以代换了

网友:
没有什么特别的,显示器上面的开关管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网友:
用K2645吧
600V  9A什么都可以用了

网友:
K2645/8n80/10n80都可以吧

网友:
我们一般用7N60,K2141,K2645代换都可以

网友:
一般只要耐压和电流,功率大于等于就行了。具体参数可以上网查查

网友:
6N60,K2645,K315,KS727这些都可以互换的

网友:
坐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