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L720T开机不亮

楼主(2010-05-11):
查,电流跑到1.2A,上不上内存一样,接内存假负载,查内存电压为0.67V,不对,应为1.8V,取板,看到内存供电芯片有腐蚀,特别是17PIN的19V主供电电容腐蚀,换电容,处理芯片,开机,内存供电一样,查内存供电阻值是正常的,查MOS块好的,查芯片各脚电压如图,都来了,就供电不对,应没芯片所以没换,大家看看,提提意见,是不是芯片坏

网友:
插不插都跑 一样  应该查下CPU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先刷个BIOS再干其他的

网友:
图看不清楚 vref正常不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可能是芯片挂了,你换个试试

网友:
按住IO开机试试

网友:
国产机BIOS坏得蛮多的。

网友:
现在就是内存供电不足,只有0.6V,其它电压都来了的,CPU以工作了的,换了内存供电芯片8855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