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1):
一明基FP71G+液晶:
故障:开机都正常,但是用了3-4分钟这后就关了,指示灯也不亮了,但是拆开测里面的电压都是有的,唯一没有的就是输出到驱动板上的2.5V,指示灯一灭这2.5V就没了,还有个散热片很烫上面有两个7013EN!!!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问题
驱动

网友:
来个人啊!!!!

网友:
换高压板啊 呵呵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论坛有很多解决的方法了 你可以搜索下 一般多是高压板的问题!高压具体有哪些问题你搜索下论坛多有的. 这个问题在提的话没有几个人来回答了. 因为这个是老问题了 有了很多相关的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