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

楼主(2010-05-11):
最近发现待机电路有点难修,修了好几块了,都没修好!按道理来说一般开机电路3、5V正常(少部分有1.5、1.8V或只有一路供电),南桥晶振起振(证明南桥待机OK),开机芯片OK,就可以触发了(少部分BIOS也参加触发),但是最近哎。。。。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如有不对,请各位前辈指正,我也多学点,最近迷茫了

徐品权 -2 语文水平有问题,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网友:
额,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顶多加个NB啦,KBC了,之类的!可能是KBC没完全触发吧?

网友:
有实力 才有底气 呵呵

网友:
还有AC0K信号,这个也很重要的,没有这个肯定也不开机,有时保护隔离都不工作!有了这个再加上没有短路的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