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奇怪故障!

楼主(2010-05-11):
碰到个V3000的, 现在是,做系统,GHOST完之后,到XP滚动条那里就蓝屏, 提示错误 0A5
现在很无奈,除了板以外其余东西全部换过,,,,,,
PS:之前客户在别的地方做过显卡,用着OK的,拿到别处去做系统,结果就这样了.
显卡

网友:
把硬盘全格 再装
或者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版本不同吧?我记得上次有人拿来也是一样,做了几系统,跟你一样,后来拿来同心的装机版光碟解决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机器没修过,别人只做系统!

网友:
用纯净版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撒 有些机器装XP会蓝屏要加载串口驱动才可以

网友:
找个u盘pe看能不能进去,要能进去的话,可能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这个原来是什么系统啊 是不是XP 啊 V3000有几款不支持XP的 走完滚动条蓝屏 你看进PE能不能进去 如果能进去就是支持XP如果进不去就装VISTA吧

网友:
你换条内存 试试 内存引起这种故障的 可能性不在少数啊

网友:
改硬盘接口类型

网友:
V3000装XP系统都会蓝屏的
原因是厂家必须让装VISTA或以上的系统
要么你就把BIOS降一个版本就可以装XP了

网友:
换个安装版的。应该原来是VISTA的

网友:
先找硬盘模式改一下,再不行就在GO完后出现装驱动介面后跳过,这样试试!

网友:
进BIOS把串口关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纯净系统安装看看

网友:
诺言电脑
V3000网上有惠普OEM版的XP下载,装上无须激活就是正版了!

网友:
一般就是硬盘 内存 cpu 建议换cpu试下

网友:
把BIOS里的SATA开关半了试试。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V3000的系统是最好装的,你这还是显卡的问题,我才遇到了的,代码都是一样的,我的那个显卡是烧了,后来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
回楼上的,经过我在网上查的资料来看,应该是BIOS版本太高的原因,BIOS设置里也没找到大家说的关串口的选项,我试装了个WIN7一切正常,现在正在找XP版本的BIOS,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