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M7020一体机,复印十几张后保护了

楼主(2010-05-11):
一台联想M7020一体机,复印十几张纸张后,整机处于保护状态,新手第一次来求助,多谢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保护这样的

网友(2010-07-25):
说清楚点。保护是什么?你不说清楚。高手也帮不了你呀!

网友:
应该是提示更换硒鼓吧 直接换鼓就好
设置也可以 不过很麻烦  说不清楚

网友:
怎么个保护法啊?说清楚点

网友:
晕,要保护你吗?

网友:
应该是提示没粉了或更换硒鼓了  直接换就好了。。。清零太麻烦跟你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