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1不触发

楼主(2010-05-11):
东芝L311不触发
开关有3.3v,南桥晶振起震,kbc晶振起震
开关 3.3v在按触发开关后,变为0v回不来,

测3m,5m,
3m有3.3v,,5m电感只有0.7v,我把3m5m电源管理芯片isl 6237换拉还是一样,
公共电压19v 有.
请问高手下一步的思路
'

网友:
触发开关到kbc 的通道是通的

网友:
开机键按下3V为什么回不来,你查查,或把开机芯片换一下,开机是不是要经过门电路呀

网友:
呵呵,开关按下后电源保护了吧

网友:
我把kbc芯片换新的拉,可是还是一样
icl 6237电源芯片换了一个,烧拉,又换回原来的那个.不触发前3m 有3.3v
按下触发开关后3.3变为0v
触发开关经过一个上拉电猪到3m

网友:
看看3 5v产生使能信号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时候3 m 5m  mos管没有信号

网友:
我感觉这个像是有短路,肯定是加了一下电就保护了,然后开关就没电了,这个I/O应该是没问题!你仔细看看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5M电压有短路的地方 或 6237没正常工作周边小东东有坏的

网友:
3v对地520欧, 5v对地220欧这样
按下触发开关的时候电流没有变化
整版的电容没有发现短路的情况

按下触发开关之后,测南桥的晶振没有电压
南桥没有发现短路的情况

网友:
查3V 5V的负载,到的地方查下对地阻值,感觉负责有保护。

网友:
开机芯片换过了,没有变化,开机触发开关直接连到sp io ,中间没有经过门电路,

网友:
打对地阻值吧,一定是开机后保护了,当然就没有待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