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313AX进水机

楼主(2010-05-11):
此机本来还在质保期,但由于人为原因,所以保不了,听说是进水的,拿来直接拆机,取出主板,发现板子多处发霉、氧化、腐蚀,清理完后通电一试,待机电流0.11A,有短路,测3V有,5V只有2.53 V,很明显待机5V有问题。查电路发现跟5V相连的一个LM358 IC的供电脚给腐蚀断了,旁边的一些小电阻引脚也接触不了啊,找到图纸对着一一换掉。再通电,待机电流0.01A应该正常,待机电压都出来,但按开关键无反应。对面图纸查EC KB926QF C0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ECRST#ACIN,都有,但有一个信号没有(EC_RSMRST#),此信号在待机时应该是高电平,给南桥的待机电路的一个复位信号,实测此脚低电平,也就是南桥一直处低电平复位状态,怎么能加电呢,在通电按开机键有低电平进EC,但EC没有低电平输出。于是怀疑EC或者南桥有问题,马上订货发这两个芯片回来。在芯片回来之前,我把南桥先拆下来,清理好焊盘,等配件一到就可以快速装上。顺便也可以测下EC为什么没有低电平进南桥,开机低电平进EC32脚,117脚没输出低电平给南桥,此脚待机下3.3V的高电平,按下开机键,有3.30-3.28V的跳变。这下问题应该在EC这块了,但EC_RSMRST#还是低电平,没办法了只有等配件到了再修,放在一边等配件回来。在这期间查资料,分析上电原理,网上这方面的资料找不到,只有其它的,也可以借鉴一下。但始终理解不透,郁闷啊。配件很快就回来,没办法,先把EC换了,再来准备装南桥,妈哟。型号对不上,完了,怎么型号不对呢,找了半天,原来发配件时是按图纸上的型号发的,图纸上的芯片组型号跟此机芯片组型号不一样,但其它电路都一样,板号都一样。不敢冒险,再发配件时间来不及了,没办法了,只有装它原来的南桥上去了,死猫当活猫医,赌一把,果真一切在预料之中。涛声依旧,没思路上,不知道怎么修了,退了又不甘心。查资料,BIOS会引起不加电,但此机是进水引起的故障,BIOS应该不会有问题,所以不打算刷BIOS,但又没思路修其它的了,客户又催得急,没想那么多,在网上下个BIOS,把刷上看看,在插电后看电流0.00A,之前0.01A,也故障还重了,待机电流都没,测下电压都有,按开关键试试,哈哈,加电了,郁闷了大半天的心情终于放晴了,轻松了,休息会儿再装机测。

网友:
这样就算个算好了吗?

网友:
最后说的是不是就是bios 的问题啊

网友:
有些机有时侯待机为0也可以开机

网友:
没说完吗?继续讲完呀

网友:
还讲什么,楼主钞票到手了!

网友:
正在修一个CQ40进水的
能开机,USB对地短路,换了南桥,开机掉点,郁闷中。。。。

网友:
今天 正好也有一台CQ40之前 进水了,修好用了个把月,现在又挂了。一插电0.01A马上变成0,开机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