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台ASUS Z99L的笔记本,不加电。

楼主(2010-05-11):
目测此机拆过,于是拆出主板来仔细查看,发现主板上没动焊。听客户讲,此机有时能开起来,但是色彩不正常,拆出主板测试不加电,测待机电压正常,凭经验,试着加焊一下BIOS芯片,可以加电了.接VGA,显示图像色彩正常,于是装起来再测,显示屏确实色彩失真,VGA色彩都正常,由于此板是集显,所以北桥应该没问题,在检测接口时发现有针并在一起了,处理好后,再试,一切OK。看来色彩失真故障是上家拆机后装上不小心给造成的。

网友:
此机有时能开起来,但是色彩不正常.这时加焊bios是不是思路有问题!

网友:
此机有时能开起来,但是色彩不正常.这时加焊bios

我也想问问楼主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此机两种故障,接到此机是不加电,再怎么按开机键,没反应。第二种故障LCD色彩不正常。客户讲有时能加电,有时又不能加电,软故障。我接到此机的初始故障是不加电,所以先解决不加电故障,再才能解决色彩失真的问题。考虑到有时能开机,有时又不能开机,在测待机电压和EC的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试着加焊了一下BIOS芯片,就能加电了,而且连续多次测试,都能加电,说明BIOS芯片空焊引起了不加电故障。在解决了不加电故障后,再才考虑色彩失真故障。

网友:
敢问楼主,这问题属不属于这款机器的通病呢?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接口。

网友:
应该测试个几天确认故障

网友:
集显的就可以排除北桥故障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