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00进不了系统,有一光标闪烁。

楼主(2010-05-11):
1.
接一台DELL 1300机子,拿来开机可以点亮,DELL LOGO一跑过,就一光标在闪烁,死等半天也不引导到系统,按键盘无反应,于是关机再开,故障依旧,看来此机是死机故障,还没来得急引导系统就死机了,甚至连进BIOS都进不了,F2有反应,但就是进不去,以为是硬盘有坏道,拔下硬盘,再开一样现象,最后拆下主板来单独点,还是一样,这下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据客户讲,前一天还正常使用,第二天突然不能用了,想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取下BIOS重刷一个版本较新的软体装回去,开机试一样,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先加焊EC试试一样,取下网卡再试一样,开机时触摸南桥,感觉温温的,不像南桥坏了,CPU温度正常,想来想去就是想不通是那里原因,来加焊南桥看看,没反应.扔一边了,管他的发个南桥回来再试试看,发了个测试好的拆板南桥,便宜,即使修不好板也亏不了多少,南桥一到就做起来,不用置球,做起来还是快的,最烦置球了.三下五除二,做完就试机,好了哟,能够引导到找硬盘那步,按键盘也有反应,搞了几天,原来南桥挂了,郁闷得很啦.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第一就怀疑南桥.

网友:
南桥应该是虚的多,像这样的问题有可以就是认不到硬盘,我感觉应该是加焊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应该是FBM这个南桥温度高,容易虚!

网友:
这种问题南桥虚焊的多

网友:
这种南桥坏的多,我会直接换的

网友:
这种现象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南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