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9寸液晶显示器 出现4分之1的不显示...

楼主(2010-05-11):
昨天收个显示器 戴尔19寸 机子出现有4分之1的 不显示  也不是黑屏  就是能看见色彩 但是很淡  不能看见其他鼠标那些哇!!!
  拆机后初步检查是 排线问题...请高手指教还有那些缘故...由于我是大3电气工程学院的学生  没的好多经验  请高手们指教...
  顺便问哈有 电路原理图没得...由于我是初次接触  没得电路图  不知道从何下手...可以加我QQ:1293352506 指教...

网友:
大多都是屏坏了,建议拿到专业的维修店去,

网友: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换过驱动板试了吗?    用通用板接上试试吧  如果还是那种情况的话就不用我再多说了

网友:
屏坏没得修,有保修敢快拿去保修得了

网友:
你最好希望是排线的问题,我想最有可能是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或屏显电路有问题,主要是屏显IC和屏供电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东芝的本本...也显示1/3白屏..也是有色彩..就是看不见图像..

网友:
我昨天又弄了的 液晶屏没问题  就是 屏线 和驱动板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