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80笔记本

楼主(2010-05-11):
请问东芝A80的IO有程序吗?型号KBC910Q B4

网友:
KBC我换过好多没有程序,但是一些ITE8510和SMSC5025就不确定了

网友:
你找个 一样的换上去试试 有程序的很少的

网友:
这种芯片有程序也没法刷,没有那样的座,只有找个一样的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