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X550花屏

楼主(2010-05-11):
MS-X550-G2-128B-DT

跑基地的第一个测试软件 ATI 测试X550的,不让跑,按1推出

尝试维修:加焊GPU,脱焊显存,

效果一样,很郁闷

网友:
DDR1花屏的显存要测试的脚位很多,比如/CS 、LDM、UDM、A0--A11、 /CK、CK。。。VREF或电路中的电容
数据线到GPU间是否过孔不通,显存坏?GPU坏?必须要经过测试后才能维修,不然故障点扩大,反而麻烦

网友:
楼你要的软件,显卡版块早就传过了RV370

网友:
谢谢乐天

显卡维修,我很水的
我量很小

我按照你的测量看看

网友:
找个DDR1图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elixiR颗粒坏得多.见它就杀.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和你的一样。以前是大花字都看不见。加焊GPU好多了。加焊后像你的图这样花。也是用的基地的测试工具,提示按1 报错,因为测不了。所以就打开了阻值,电容到GPU的。排阻到显存的。到GPU的。在这过程中发现有一排阻,不正常,48左右。正常56  换好后不花了。(桌面网页都不花)可是只要是有三D画面的就有像你图中那样的花,但是不大。很小的花。没有3D画面就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和你的一样。以前是大花字都看不见。加焊GPU好多了。加焊后像你的图这样花。也是用的基地的测试工具,提示按1 报错,因为测不了。所以就打开了阻值,电容到GPU的。排阻到显存的。到GPU的。在这过程 ...
引用 网友A:

我上BGA了,还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