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L 1.8V短路

楼主(2010-05-11):
华硕X80L 版号A8ES850871  能开机 待机电流0.04 开机后0.46  查MAX8632和一个4800场管被烧.拆掉两个元件.发现输出1.8VO短路.这两个元件还是没装.拆掉所有1.8VO上的电容.芯片.场管.还是短路.最后测所有的1.8V电压都短(+1.8V 1.8VS-VGA  1.8VO  1.8V-GMCH   1.8VDLVDS  1.8VGMCH).求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直接上电烧板。。。

要不你就一个一个的拆件。。还有是目测看有没有明显的烧痕。。

网友:
烧个没发现问题.关键是场管和芯片没装.装上就烧.拆掉1.8VO输出电感.前面不短了.后面短.查图纸后面这个电压又回到MAX8632上.可现在没装.还是短

网友:
是不是北桥断路啊

网友:
北桥挂了 跟我上次 4720 一样
换个就好了

网友:
一大片都短路的,量下电容是好的话,桥问题很大了。

网友:
烧不出来 就干桥吧

网友:
桥短的话是烧不出来的 因为桥散热是很好的 桥本身的电流就是很大的

网友:
北桥坏了撒 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