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W320A 有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0-05-11):
神舟承运W320A  有待机 不触发。
     测主板有3V,5V  按下开机键就没有3V,5V,放开开关又有3V,5V。  按开关后 电流是待机从(0.04到0.01又回到0.04)打个比方
     测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于是怀疑开机芯片(IT8510E) 换了以后亮了 很开心。过了一会儿有回到原故障。一共换过2个开机芯片。
换了个MAX1902主供电芯片还是不行。
     开机键上的电压是5V,这个主板开机电路是门电路很复杂,跑不了 。   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有图纸的发个图纸吧。

网友:
系统供电有问题撒 仔细找周边的电路

网友:
应该是主供电有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