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不显指示灯亮,应该怎么查

楼主(2010-05-11):
我的纯屏显示器今天突然屏不显了,指示灯亮。没有维修经验的我,把电路板上的一个坏电容换了,量了所有的保险和二级管,都没有坏,量到高区,一个大功率三级管J6810两边的角通路,我感觉它肯定坏了,要不不能一点阻值都没有呀,

哪位高手知道这个管的置换型号,是什么原因引起他坏的。别的部件可不可能坏?

网友: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行管。两边通是正常的。你看下是不是虚焊。这东西喜欢虚。你主要看下有不有高压。

网友:
对的,你量的J6810就是行管,在线测它有两边的脚,实质就是B、E脚,因为它的就B极经很小的电阻与前级的行推动变压器相连,行推动变压的输出级的直流电阻很少,所以认为它两边的脚是通的。你可以测这管的中间脚对地的阻值,如果阻值很小那变坏了。你测了后把情况报上来。

网友:
j6810是行管,两脚通路正常的,你查查他是走线就明白了,(拆下来测量最好的)
你还有说说他是上电情况,有什么反应,
检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用C5411代换!!

网友:
开开电源开关后,有一声响,那响声就和正在工作的主机和显示器,把显示器拨下来,再插上,会有一声响,
开开电源后开关的响声和这个一样。

网友:
你先检查有高压没?看屏幕吸纸不,如果有就加焊尾板。

网友:
没有高压,屏不吸纸,6810两边的脚对地阻值几乎为0.中间的脚对地阻没有反应,

6810的每个脚都没有电压。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你在通电时,测量一下尾板上的一圈针的电压,就是显现管的各针电压后,把电压写出来,就可以看出是哪里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