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N61G AM2主板不跑码(已修好)

楼主(2010-05-11):
本来板昨天还是好的,今天拿出来适机点不亮了,复位有,测CPU14V VCORE只有11V,电压偏低
,滤波电容,MOS管都无异常,于是加焊了电源管理ICISL6566后故障依旧,
量其它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实在怀一它坏了,就拆板一个同型号换,再点机跑码亮机,板子修好。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有看明白。你能不能将的详细点吧

网友:
楼主你的技术我很怀疑。先移除原创区!
754这板,不跑码时CPU供电1.1正常!你的问题可能是桥空焊了。这个板我这几天修了很多。

网友:
楼主你的技术我很怀疑。先移除原创区!
754这板,不跑码时CPU供电1.1正常!你的问题可能是桥空焊了。这个板我这几天修了很多。
引用 网友A:

月饼老师讲的没错
另外N61的板子BIOS里面的信息坏了也会造成CPU只有1.1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太郁闷了,月饼老师,板子是这样修好的,我还骗人啊,是换了这IC就OK了, 我没必要骗人吧

网友:
我对比了好板的VCORE电压是1。4V,所以1。1V偏低啊

网友:
dfyoiweipuwpue

夕阳天使 -1 水王

网友:
只是感觉思路不是很清晰,不过能修好了就行。个人方式不一样

网友:
真能碰,这样都能修好板。要是不是6566问题,这块板估计也就不在了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现象在N61G上贼多,有个特征,就是每次重启下CPU核心电压都不一样,一会1.1v,一会0.9v
其实都是桥虚焊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不过那个芯片有问题确实也会的

网友:
这板子我也遇过。开始以为是桥问题,不过还是以简入手,先换了个电源IC,还真上电了!

网友:
754的板子核心供电1.1V不算低啊,很正常的。不过你运气好,换了个芯片就OK了

网友:
这烂板子不是9202 .电容  就是北桥了

网友:
有些就是这么怪的。

网友:
这样的帖子意义不大,维修中换个元件修好太平常了。你说电压低,换芯片电压是否升高,要写清楚。

网友:
N61北桥空焊比较多,一般都那个问题

网友(2010-06-16):
NF桥容易空焊

网友:
我这几天也有一个板,单桥N61的,不跑码时CPU供电1.1V,跑码时1.4V,有时多按几次复位就可以跑码。如果跑码正常的话一般就能连续的开关机。1.1V时上管G极电压偏低,供电芯片是ISP6312直接驱动上、下管。准备进两个6312的还没到手。是不是确认6312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