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捷威 不显示

楼主(2010-05-11):
我以前没修过这款机器  图纸也比较少  可是仔细一看 这款机器的设计很一般 属于低档机   刚接这台机器是不加电被别人搞过 而且很惨。现在机器的情况是 指示灯闪但是不显示  怎么修加电的 我就不说了   现在情况是:电流有三次跳变 而且我很明确的是第三次跳变刚开始所有指示灯同时闪一下, 没有接屏我以为显示了,  接上屏但是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   这肯定是信号没有跑过显卡  这个情况很像是  IBMT42数码卡跑49   电流在最后一次跳变上不去大小为1.20A ,就停着了不动了    像以前修这种情况都是修电压  或者换北桥 可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 而且  电压都正常 我想问一下 这款机器BIOS是不是容易坏  EC是不是容易坏 (网卡声卡  我都摘了 还是不开机)求教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简单点 不行就干桥了 但在此之前一定要确保别人动的地方都修复了

网友:
排除一下io问题

网友:
电流三次是怎么样跳的?最高多少?最后停在多少

网友: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被人做过手脚

网友:
5# 深圳同创电脑 电流的跳变 前两次很正常 最高在 1.10A  最低0.96A  就是第三次 电流只能 涨到1.18A 就不再上了    BIOS 没问题   在维修电路时 EC 也换过了     至于有没有被别人动手脚 我就不清楚了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故障的大概范围  也想知道有没有没通病   另外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芯片上的锡球是0.6mm  能不能换成 0.5mm

网友:
0.6换0.5的可以。。我是过 。。。

网友:
最近还遇见一台这样的奶牛本本啊。。有时候能光驱启动,有时候不能,如果能正常启动的话,到了winndows滚动条就掉电,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啊

网友:
先刷BIOS看看 不过这BIOS不好找

网友:
刷BIOS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