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 问题导致机器报警

楼主(2010-05-11):
朋友打电话来说电脑死机了,有报警声,让去看看,此台电脑可以开机,但是在出现LOGO的时候,开始报警,不停的短响,进入系统后依然报警,电脑可以正常使用,键盘不能使用,但是键盘灯是亮的,关机,拔下键盘换上好键盘,开机,报警声消失,深思不得其解,请高手能够给予解答,谢了!
电脑死机

网友:
是不是那个键按下没起来,检查一下

网友:
键盘某个键长时间接触产生报警。

网友:
要不就是键盘坏了呗。。 像楼上说的 那个键一直按在那 就会报警。 维修要多多观察的。。

网友(2010-06-26):
按那个键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