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5-11):
测开机针为1.5v电压。南桥待命电压为1.5v,是通过CF RL(三个引脚,是什么器件?)转换来的。请教高手解答。
是南桥的问题,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开机电压低,有短路。南桥发烫不?

网友:
南桥不发烫,短接开机针,测绿线接的三极管b级有1.5v电压。

网友:
待机底了吧,正常应该3.3V把,你看看跳线有多少V,你把网卡拆下 看电压能上来不。,

网友:
跳线为3v,网卡还没拆,我问想问一下高手 CF-RL是什么器件,baidu查不着。

网友:
不知道你将的南桥待机电压1.5V是测量的那个点

你测量一下3VSB电压,位置在PCI槽的A14脚

网友:
是不是 431啊

网友:
最近的天气有点受潮,加焊一下南桥,电压就会升上来~不过要加松香水去加焊,效果比较明显~加焊后,先放着一会儿,电压就上来了~我修过好几张了!特别是在那次天气受潮很久的那时间,华擎这种情况很多~你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