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G31主板进系统关机死机

楼主(2010-05-11):
磐英BG1主板G31+ICH7芯片组 +IT8712F IO关机死机:

故障现象:正常跑玩码后短接PS-ON无法关机并却死机诊断卡跳到02

进XP一切正常点开始关机后出现正在关机画面后死机

1.VCORE6312+4组MOS管已经全部换掉

2.IO已换全新的了

3.测IO 90PIN 89PIN 88PIN 87PIN电压一直在2.0----4.0V左右跳变正常4.1V左右

没有思路了怀疑南桥有问题了,期待高手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貌似系统或是软件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硬盘不进系统短接PS_on一样死机,系统是测试用的其他同一型号的板子一切正常,已经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也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开关机触发电路估计出问题,外围元件好查,集成到南桥内部只有代换才知分晓

网友:
楼上的说得没错,先排查触发电路的外围,最后都确定无误的话,剩下的只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查U供电和北桥

网友:
你要怀疑南桥有问题就测测南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时钟芯片也查查看..换U试试看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触发器是单独的还是集成在南桥内部。
如是单独的先更换触发器,然后再怀疑南桥。

网友:
南桥的可能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