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c不显示反复重启

楼主(2010-05-11):
故障:通电后自动启动,电流跑到0.66后掉电重启
原因:正常使用时黑屏,重新开机不亮
维修过程:通电触发用示波器测量内存电阻有波形,屏未显示掉电重启 反复如此,测量PWRBTN#以及到南桥的PWRBTN_ICH均无跳变,RSMRST#   SLP_S1#   SLP_S3#    SLP_S5#也随主板的启动而升高,内存的SMB总线测试点也能测到瞬间的下拉波形,PCIRST#为3.3V高电平;按SW开关测量PWRBTN#能够高低高跳变,而PWRBTN#_ICH一直为高电平,怀疑EC有问题,换后问题依旧,随后把南桥PM模块和EC的主要信号基本测遍均无结果,由于南桥输出的信号基本正常,HUBLINK总线开路的话也不会引起反复重启,所以没有考虑更换南桥。
     搜索论坛反复重启的案例,大部分坛友建议加焊北桥,加焊北桥后无果。
     翻出LPC47N252的图继续研究,老机器修的不多,这款机器的SMB信号怎么这么多!

     通电一个一个测量电压,当测量到SCL1_5这根系统时钟线时,哈哈,无电压,断电打阻值只有3欧,明显短路,顺图找到和它连接的元件
先测量U6 实测5脚和6脚已经击穿并对地短路,拿掉U6后测6脚对地阻值几百欧,排除U6的后级有问题

SCL1_5还到两个电池口

焊掉所有和SLK1_相连的滤波电容还是短路,取下D21后阻值正常,找块料板换上u6后跑码正常。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U6,它其实就是一个延时器,在+v3s正常后打开U6内置的两个N沟道MOS管,目的是让EC先检测本机携带的电池而后检测DOCK上的电池等设备,D21击穿引起EC保护电路启动,所以就出现了前面的故障。
     一片价值200元的主板却耗了一天的功夫,怎么说呢,就算积累点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楼主是怎 么判断是SM总线的问题,请解答一下,为我们新手以后提供上电掉电的思路

网友:
南桥和EC通讯是靠SM总线:》???????????????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大家共同讨论吧,这个案例也是地毯式搜查找出来的,通过这次明白了一个道理,EC保护以后要么不触发,要么自己不受人为控制的反复重启。

网友:
这种案例值得大家学习,要是我就不会修了!

网友:
LZ基础扎实,佩服,修电脑就怕这种疑难问题,费时又伤脑筋

网友:
不知这种故障跑码是怎样现象,论坛上对反复跑码一般就是杀IO

网友:
如楼主所讲,那么这个u6应该也没坏吧?

网友:
纠正一点.U6并不是延时器.

而是2-Bit Bus Switch with
Individual Enables

楼主可以去查U6的数据资料

网友:
10# 南风面 是的 应该是个复合开关管  不过很奇怪 u6服务对象主要是给扩展坞 开始的时候我不装还是不显示 2-3 5-6短接了也是不行

网友:
楼主可都是强人了,版主是否可以写下上电断电的维修思路和测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