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如何将U盘设置成只读模式?

楼主(2010-05-11):
U盘里都是专用的一些东西 经常中病毒 很麻烦 有没有什么办法把U盘弄成只读模式的?
U盘设置
只读模式

网友:
有专用的软件,只能读,别的都不能操作,没意思

网友:
很多U盘的量产软件有这个功能,不过我推荐你买一个带写保护开关的U盘 比较方便 而且是硬件上的只读 不会中毒 使用也比较方便

网友:
有专用的软件,只能读,别的都不能操作,没意思
什么软件,大哥能说一下吗。有个U盘系统盘想搞成百毒不侵的,就是找不到好软件

网友:
我也想找这么一个软件,一块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