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板子

楼主(2010-05-11):
今天碰到一块ACORP 4D845G的板子,
可以开机进系统,并使用正常。
但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按关机键关机,只能通过系统关机。按关机键是没有反映的。
长按关机键也是没反映的。但是可以开哦。
这是怎么回事?怪罗!

PS:........................................................................................................
一下子没来,这么多兄弟帮忙啊,谢谢各位了。
本来没打算动主板的,因为可以用。我以为主板原来就是这么设计的,只不过心里怪怪的。
我也知道如果出问题因刻是在IO上,因为一开机,主板就显示CPU温度67度。而CPU不过是C4 2.4的发热根本不大。
刚刚索性杀了IO:ITE8712F-A GXS 第一次换上去一个开不了机,郁闷啊,拆机的IO也有坏的。于是换了第二个上去,
现在开关机都OK了,开机主板显示温度也正常了40度左右。哈哈。。。。。。。本来没打算动它的。

PS:...............................................................................................................
至于那些说是开关坏了的兄弟,你是看不起弟兄我吧,还是没看清我写的内容?还是根本就是在灌水?。。。。。。。。。。。哈。。。。。。。。
ps:...................................................................................................................
技加的IO应当是看第三行后面的两个英文字母为GB的吧。一般ITE的IO注意前面二行就可以代换了,一时大意,扔掉了一个好的IO。不是5块钱的问题,而是少了一个配件,五。。。。。。。。。。。

网友:
SLP信号也会影响的啊,重点I/O.南桥.

网友:
LZ直接用镊子短接下开机插针试试,有时候是开机按键坏了

网友:
  跟我第一次换IO换好后的症状一样  应该是IO问题    看有没虚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PS:........................................................................................................
一下子没来,这么多兄弟帮忙啊,谢谢各位了。
本来没打算动主板的,因为可以用。我以为主板原来就是这么设计的,只不过心里怪怪的。
我也知道如果出问题因刻是在IO上,因为一开机,主板就显示CPU温度67度。而CPU不过是C4 2.4的发热根本不大。
刚刚索性杀了IO:ITE8712F-A GXS 第一次换上去一个开不了机,郁闷啊,拆机的IO也有坏的。于是换了第二个上去,
现在开关机都OK了,开机主板显示温度也正常了40度左右。哈哈。。。。。。。本来没打算动它的。

PS:...............................................................................................................
至于那些说是开关坏了的兄弟,你是看不起弟兄我吧,还是没看清我写的内容?还是根本就是在灌水?。。。。。。。。。。。哈。。。。。。。。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4099-1-1.html

网友:
晕呢 这个明显就是IO 问题嘛/。。

网友:
楼主把技嘉的IO换上去了怎么会开机啊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因为IO拉低电源绿线!

网友:
这位兄弟,我刚刚又从马路上捡起了扔掉的IO,由于是原来拆的,不记得是不是技加主板上的了啊。捡回来的IO,脚全部被车子轧过了。扔掉的IO 8712F-GXS MGFOH2GB是不是技加的IO ? 9# 李平a

网友:
楼上你说的是GA的IO

网友:
没事不要出来搞笑啦!

网友:
我是个新手,怎么看IO是不是技嘉的啊,技嘉IO有什么特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