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错误的MBR,硬盘报废了吗?

楼主(2010-05-11):
有块ST 80G IDE口硬盘,原本一切正常使用中,无意中试验了一下,在pe中用MBR恢复工具把grub的引导文件(grldr)恢复为MBR,想做个多重引导,结果重新启动后在主板里能识别,但是启动不了任何光盘、硬盘上的各种系统和工具:dos、xp安装光盘、win7、UBUNTU(LINUX)安装光盘,都到不了识别出硬盘那一步,把该硬盘跳线跳为从盘、挂在主板的第二IDE口均如此,在第一IDE口挂了个有dos系统的好硬盘都不能启动。所有的多重启动光盘里的分区工具都不能启动,停留在屏幕左上角一个闪烁的白色光标。原版的单一启动的xp安装光盘也无法到达看到硬盘的哪一步。更换了老式和有sata的新式主板都一样,只要挂有这个ST 80G 硬盘就如此。手里没有带卡的PC3000,请问此盘如何处理?
win7

网友:
用 DM 的 充零 或者 低格 可以修复;
先 低格处理。

网友:
用DM、MHDD、pc3000等等都不用说了,问题只要挂了这个硬盘的主板,你启动不了任何工具软件和系统,无论这些工具这些系统在光碟上还是在另外一个好的硬盘上;此硬盘即使挂在一台好的有XP系统的机器上,原来的xp都启动不了,在蓝色滚动条那里就卡住了。

网友:
照理来说,修改错了MBR,只会使硬盘无法使用,也不至于对硬盘造成物理损坏。 再仔细试下,第一步,先不接此盘,用好盘作为启动盘。第二步,只接此盘的电源插头,不接数据线看启动正常否?判断是不硬盘电源部分故障。第三步再把数据线接好,此盘跳成从盘,看能不能进入系统?

网友:
主板BIOS 能认盘就可以进行修复工作;
硬盘不能进入系统,你不可以使用光盘 启动吗。

网友:
有时硬盘出问题 , 自检到IDE项 , 就卡住 , 久久都不动 , 当然无法用光盘启动了 . 不知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先运行mhdd,再把此盘挂上,检测到后erase擦除一下,再分区,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不熟练的话就先挂好盘进mhdd,换上要修的盘一擦了之。

网友:
DM 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不过起因是想将原安装在E盘的系统换回到c盘,操作在去掉所有驱动器盘符后运行pq,提示次序错误,需修复!按修复后出现前楼主同样现状。也是ST盘, 不过是SATA接口。请教专家,是否也采用类似方法处理。

网友:
lkhak47
都都说挂盘就进不了任何软件。还让挂盘进MHDD
是不是没仔细看啊。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把硬盘装到移动硬盘盒里。插到U口上看能不能发现新硬件。能的话用GHOST一键四分区就行了。

网友:
我也有快楼同样的故障的坏硬盘啊。也是用啥修复软件就是进不了。一进就死机。请问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按"石头"会员的方法,已解决,谢谢!建议有相关故障的朋友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如石头会员所说,先不接坏盘的数据线,带启动了MHDD后,再热插数据线,用mhdd的ERASE命令五六分钟后,重启,能够启动其他盘上的系统了。

网友:
已经解决,先不插坏盘的数据线,待启动了MHDD后再热插数据线,erase后正常。

网友:
MHDD中能人出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