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DELL D620 花屏

楼主(2010-05-11):
DELL D620 开机花屏,就是在显示DELL的时候有好多整齐规则的白色坚线,
显卡芯片重植过,也换过新的,显存颗粒重植过,换过拆机板的,依旧如此,明天准备杀北桥,实在是郁闷,有高手碰到过吗,屏和屏线已经换过好本上的,一样花,
芯片
显卡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你的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其实该问题还是显卡没有做好或你买的显卡芯片是次品,这种显卡做BGA,必须用隔热纸档一下缓存

网友:
应该不会是北桥的事

网友:
同意二楼 个人认为也是显卡的事
加显卡的时候上部温度部要太高 下部高些应该好些

网友:
这个机器花屏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呀,这几天修拉3台这样的机器都是显卡的问题的,建议这个还是要换09或是10的显卡芯片才好

网友:
显卡问题多多 换个新显卡看看

网友:
这机花屏应该是显卡,北桥没碰到过,关注中

网友:
还是显卡或现存问题吧

网友:
这种现象,显存的嫌疑最大了,有时候加焊显卡旁边的显存就会好

网友:
显卡,显存,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显存,焊的时候容易死,要特别注意

网友:
楼主换了那么多东西,问题一样,我觉的主板的问题更大,为什么不拆下显卡,打AD线阻值??
有没有断线或者焊盘问题啊?

网友:
楼上的兄弟都先以经验法来判定是没错。如果再作一次显卡还不行,可换芯片。
另外如果花屏你的思路有点乱,应先外接,好的话先简后繁,从屏线及屏及接口考虑,最后再摘片

网友:
个人觉得,先外显试一下看,故障是否一样,D620花屏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花屏见过北桥故障的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时,旁边的显存没有包好,把显存烫坏了。有这可能。

网友:
楼主估计你显卡没做好 呵呵

网友:
应该是显存没做好吧,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学习拉
显卡的问题应该大些.但也要看一看三基色的信号正常不正常.才好哦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了几台多是显存问题 我是加焊下显存就好了

网友:
或者做显卡做死了?

网友:
再整块好的显卡换上去试试 不行就换板吧 PCB板材断线了

网友:
我弄过一台HP NC6000的换也是一样花屏,我怀疑是线路板可能出问题

网友:
遇到过PCB板短线的

网友:
机器拿来之前已经接过外显
13# 的正解,经过我师傅观察,显卡到其中一颗显存之间的一根线似断非断,飞线后正常,终于搞定~~~、
感谢各位观注

网友:
LZ  你显卡是不是吹挂了   建议你换一片试一试    我还没修到这机器的显存虚焊

网友:
我修过一台IBM  R32,按显卡能开机.重做显卡时,把显卡烤坏了,换了两个拆机的显卡都是花屏,一直以为没做好.最后做了几遍,没成.后来买了一个新的显卡芯片换上OK,至今二个多月没返修.

网友:
我想你可以考虑换一个显卡芯片

网友:
买好一点的显卡,重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