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电!用了不是办法中的办法勉强的解决问题,可还是疑点重重```求助!

楼主(2010-05-11):
今天接修一块板,845针的U,IO是83637,故障是主板不上电,强行开机可正常点亮,首先用表量发现IO的72脚直连ATX14脚,量IO的72脚,点开关针时一直都是5伏高电平,不曾拉低,找了这个IO的PDF发现68脚应该与开关针相连,可是打了阻值,它们之间不通,量IO68脚没电压,而开关针上有5伏,它们中间相连了一个12W的三极管,三极管C极接开关针,B极接地,E极接IO的68脚,换了这个三极管,68脚还是没电压,后来我直接把这个三极管的C极和E极相连,此时IO的68脚有电压了,而且有跳变,但是一插ATX电源自动上电,而且关不了极,后来我量了复位针脚在待机时也有3.3伏的电压,我想了一个办法飞了一条线一端接复位针上的3.3伏,一端接与IO68脚相连的那个三极管的E极,此时,主板不再自动上电,主板也可正常触发,但是我这样接,    复位键用不了啊.哎 ````找了好久没找到问题,当时客户又急,所以就这样少收了他一点钱打发他走了,期待高手解决谜底````开关针脚上与IO68脚中间相连的这个三极管是干嘛用的,为什么我把开关针连到这个三极管的E极不行,反而我把复位针脚连到这个三极管的E极它可正常触发呢>?    迷糊中     希望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83627 68脚是高电平触发,此板的开机排针上待机就有3.3。如果直连三极管的 C E极,肯定会自动上电,而且关不了电

可以将开机排针中的一根接到3VSB,一根接83627 68脚即可

网友:
楼主
三极管B极确定是接地的吗,如果是接地的那CE结不可能道的通啊,怀疑B极连接的前一极电路有故障,或是门电路之类的东东。

网友:
感谢逸风的回答!我也试过了,飞线一边接开关针上的3。3一边接IO68脚,这样跟接三极管C   E是一样的,都是自动上电,且关不了电,因为这个三极管的C极就是直接连到开关针上的3。3,E极直接连到IO的68脚,所以````````

网友:
我的IO是83637不是83627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