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RC410L/800 主板,不跑码。。。电源部分丝丝声。。

楼主(2010-05-11):
一片精英的RC410L/800 主板,775的不跑码。
送修时,是全板无复位。。。
VCORE 1.2V
二个时钟0.3V
PG 1.2V
VTT 1.2V
内存供电1.8V
CPU假负载复位测试点为0.4V电压
IDE 1脚为0V
先刷了个BIOS 复位就正常了。。。
(问题1:全板无复位跟BIOS有关系吗?我还真不了解。。)
CPU假负载复位测式点有1.2V左右的电压,按REST,有低电平跳变。。
(问题2:PCI测试卡REST没有闪想不太通。。是不是有的板反应不明显看不出REST闪?)
现在是不跑码。。。
电源部分有轻微的丝丝声。。四相供电,上管的G脚电压,有一个是2.61V 其它三个都是2.57V
摸第一个大感,就是G脚是2.61V的这一相发热。
拆了这个大电感,一触发就掉电。。。电源加焊过了。。。电源IC是6561
(问题3:我这片板现在,不跑码跟电源部分有关系吗?上真U。Vcore有1.39V)

个人感觉:修到电源部分有丝丝声的,或吱吱杂声叫的,几乎没搞定过。。。。。

网友:
“电源部分有丝丝声的,或吱吱杂声叫的,几乎没搞定过”负载过重,拉低电压,电容质量下降,开关管老化变质等一系列问题存在

网友:
(问题1:全板无复位跟BIOS有关系吗?我还真不了解。。
ATI、 SIS的有关系

问题2:PCI测试卡REST没有闪想不太通。。是不是有的板反应不明显看不出REST闪?
是的,很多板子在按REST开关时,诊断卡上的REST都看不出闪过

问题3:我这片板现在,不跑码跟电源部分有关系吗?上真U。Vcore有1.39V
有可能,至少先要把这个问题修修复。量一下各相场管的G极电阻,你这种现象很像输出不平衡导致

网友:
晕倒,今天又正常开机了。。只是开机,重启里会有丝丝的声音,,画面切换时也有丝丝声。。。
G脚电阻,都查过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