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Dell 6400 主板屏线座

楼主(2010-05-11):
机器进水,主板屏线座有4个脚变黑,是否需要拆下来?怎样做?
主板
进水
DELL

网友:
用牙刷蘸点天那水 不要太多 清洗一下看看

网友:
牙刷应该怕天那水吧,估计一刷就掉毛或者刷子断了,一般都用木质小毛刷干活!

网友:
先用酒精洗干净了吧

网友:
支持楼上的,先用酒精洗一下,再加焊

网友:
先用天那水清洗干净,看看有没有断线,再用烙铁小心加焊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