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10-05-11):
SOYOG31主板测各工作电压正常测试卡就是不跑码,点复位也跳变,有一点不正常,就是U附进的几个电感太热,U的温度也很高,特别是那几个电感,不敢用手触摸,这是那里的故障呀

网友:
边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或是漏啊

网友:
U供电电感处对地电阻
U供电电压

这些都测过没有

网友:
在主板电压正长的情况下.也复位就是不跑马:你首先打下CUP的阻值.如果坐阻值正常你在加焊北桥!今天我就这样修好了一个七彩虹板子!

网友:
座和桥有虚寒的地方,我修过座虚焊烧上管的。

网友:
也可换U再测。也许是不支持的U呢。。。

网友:
清洗下CPU  插槽  775的有很多触点有问题的  看看CPU核心电压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