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故障

楼主(2010-05-11):
两根扁平屏线的老液晶显示器白屏故障:不接VGA信号时,显示无信号输入,接上VGA信号则白屏。白屏的时候能调出菜单,菜单显示一切正常。这是VGA信号输入驱动板主芯片不正常,还是哪里信息处理不正常,还是…………………………????????感谢支持,望高手指点一二!!!

另有一台高压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4287-1-1.html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你摸下MCU 的温度是不是偏高! 你可以尝试刷写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
呵呵 修修看驱动呗,不行换板  撒又不贵的,

网友:
检查一下24c--存储器

网友: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程序问题

网友:
看看屏的供电

网友:
刷程序 或者进工厂模式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刷个,不行就直接换个驱动板

网友:
换驱动板吧,90%可以搞定!

网友:
一看楼主所问就是像搞维修的,是维修的最少也能给些测的基本参数

呵呵,MCU是M6759吧,冠捷代工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