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菜鸟秒杀富士康945G一例

楼主(2010-05-11):
主角:富士康945G
芯片组:945GL+ICH7(GB)
维修动作:换IO一个IT8712F-A IXS
故障现象:接电就开机。复位长亮。无内存供电。开关机异常
分析维修过程:接电就开机,先不管别的,肯定是上电时序问题,开关时出问题了,直接测开关针上电压0。72V  查看图纸。此板为高电平开机触发方式。关机针上应该为3。3V电压 直接挑起与IO相连的脚,测开关针上电压3。3V已经正常,下来马上换IO 换后结果。亮机OK 故障全部排除。 (换IO的时候一连换了三个才好,因为是拆机板上的IO不知道好坏,换第一个不开机,换第二个换了不过内存,还不停自动复位  没办法又找了一个上次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马的板,把上面的IO换上后OK了。 )下面是这板的相关图。高手不要笑我呀。

网友:
修的好就是有进步了
没有菜不菜鸟的
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
喜欢这样的人才!其实不用查图纸直接杀IO

网友:
IXS 极易损坏,有时拆机的难保是好的,

网友:
8712代换,英文后缀一定要相同吗?

网友:
楼主哎,我和你一比才是菜鸟呢

网友:
IO连换三个才好  你可真够背的啊

网友:
囧死了,    这个板的通病就是IO   看到自动上电就应该提高警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最好换一样的

网友:
这种板同一故障我修了不下20块,这种板加电就开机,90是IO

网友:
ff富士康老板不是跳楼了吗

网友:
富士康九连跳...牛!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坏电容的特多,8712到是易出问题

网友(2010-06-25):
富士康主板I/0 坏 引起PCI-E复位对地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