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65PE主板跑52后重启,BIOS已换,请教师傅指点思 ...
求助,865PE主板跑52后重启,BIOS已换,请教师傅指点思路?

楼主(2010-05-11):
求助,865PE主板跑52后重启,BIOS已换,请教师傅指点思路?

网友:
主板上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主要电压都正常

网友:
确定U没问题?

网友:
内存与U都换了很多个了。

网友:
测量一下时钟IC各个时钟输出是否正常,可以测量时钟IC两边的电阻,如果没有频率计,可用万用表简单测一下电压
另外也遇到过开机电路故障引起反复重启的,可以换换IO试试

网友:
是不是CPU过热?

网友:
你这需要用示波器查看cpu供电是否有干扰成分(说穿了就是杂波),或将cpu供电MOS管,驱动ic,电源管理芯片试着换;以前我碰到过一样问题,将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就ok.

网友:
对
LSD判断有道理
用手摸摸CPU供电管有无过热的,电容有无过热的
实践中遇到过外观无损的坏电容

网友:
多谢指导,我一定加倍努力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