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0 跑78,电流0.6左右

楼主(2010-05-11):
接到:T40 跑78,电流0.6左右,去掉显卡,换了几个南桥一样,最后查到SMB_CLK_3B开机时,电压变为0,而SMB_DATA_3B开机后电压3。3V正常,安全芯片,时钟都换过了,请各位朋友多多指点
芯片
显卡

网友:
这种现象不是安全芯片的坏,就去刷一下BIOS吧,准好。

网友:
北桥,先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查SMB_CLK_3B信号是短路了还是没电压输出过来,没SMB_CLK_3B肯定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