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90 不从硬盘启动

楼主(2010-05-11):
品牌:联想
机型:E390
故障:硬盘不启动,光驱不启动

维修过程: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390的机器,明确告知别人修过的。
      想到既然已被修过,就直接当着客户的面拆成了散件。看看光驱又看看HDD,感觉没坏,又看看板子,除了EC和电池其它都没有动过。
拿着表量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想着这两个都是SB控制着,索性直接就干了SB。装上风扇内存散热,插上光驱,开机,能进PE,挺高兴(钱又到了手)。又插上HDD试试,开机,结果挡在LOGO后面了。进BIOS,改设置,结果一样,全挡。想想不会是HDD坏了吧,又把自己的HDD插上试试,还是档。又量了量HDD的走线,电压,时钟,连USB的时钟也量了(不能从USB启动PE),全OK的。
      手边有一个ACER的板,外型和这板差不多,拔了EC更换过去,故障仍旧,又拔了BIOS,焊上去,故障来了,加电0。05,以为是BIOS不能通用,又焊了回去,还是0。05,搞了大半天发现南桥旁边的电容对地了(自身坏掉),好了,解决了0。05,又拔ACER板上的BIOS焊上去,也不能用HDD引导~~~~~~
     明天去还得搞~~~~~~~~~~~~~~~

网友:
查一下,硬盘数据线有没有偏差。

网友:
是的,光驱和硬盘都不能用应该在南桥上做文章

网友:
查下时钟IC 是否给南桥发出信号撒 有可能是时钟IC的问题

网友:
排除了CPU问题没

网友:
刚开始就当好好查查南桥

网友:
有没有电压的些哦。

网友:
听上去挺波折的,维修是耐心的细活

网友:
以上所说的都做了,没有异常

网友:
排线看看,没准是硬盘接口的问题

网友:
记得把结果发下    上次碰到个一样的问题 没弄好

网友:
或许南桥没做好,重做一下

网友:
搞好了看看是什么问题,我也想知道,谢谢分享了

网友:
南桥换了二个了,接口换了,电容换了,硬盘换了几个,DVD接口拔了,分频IC换了没好!

网友:
这机子有没有猫的,上次不是有兄弟说没接猫也会挡logo吗,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