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25,不认硬盘

楼主(2010-05-11):
今天接一客户三星X25的笔记本,不认硬盘,串口,排线,接口,都是好了,硬盘供电,3。3V ,5V都有,串口四根数据线阻值一样,耦合电容换过,故障一样。求解

网友:
如果换个硬盘还是一样的话,可考虑CMOS设置中的的一些选项,有可能哪一项DISABLE了,再不行杀南桥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试,改改coms设置,之后干南桥

网友:
百分之百是南桥问题,取下来重新植珠,再上回去,肯定能解决,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一般都是硬盘接口的排线,你再查查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不行就干南桥吧

网友:
可以刷一下BIOS,在不行做南桥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排线,一定要好好量量,好好看看,不要轻易砍桥

网友:
串口数据线用示波器看下,另外时钟IC到南桥的sata时钟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