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200wv滤波电容替换问题

楼主(2010-05-11):
手上在修一个长城ATX电源,刚开始的时候是两个主电源的开关管J13009-2短路,后来换上了两个D13009K的开关管,空载的时候测所有的输出电压没有问题,但是接上主板开机测试,风扇正常转一下后转速马上就降下来,再测各路的电压,发现都偏小了。拆开电源测整流桥的直流输出端,只有200V的电压,再单独量两个的大滤波电容,一个是195V,一个只有5V。猜想是因为这里的输出电压不足导致后面的输出电压也不足。接着把两个560UF,200WV的大滤波电容拆下来测量,发现是两个之中的一个 560UF,200WV的滤波电容坏了,和一个100K OHM的电阻烧了, 但是这种电容不好找,请问能不能换上把坏的电容用680UF,250WV的电容替换? 就是说用一个560UF,200WV的滤波电容和一个680UF,250WV的电容做整流桥出来后的大滤波电容?  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先行谢过。

网友:
肯定不可以如果这样分其中一个电容分的电压可能比耐压高.

网友:
这样做虽然可以用。但很不安全。两个电容的容量不同等差也就变了。会造成两个功率管的负载也不会同的。容易烧。电容的耐压可以不同。容量就好相近!!

网友:
如果手头上有两个680UF 250V那就两个一起换掉

网友:
原来没有坏的那个560μF的电容可能容量也不足了,如果用一新的680μF的与他串联工作,容量相差可能会更大,短时间使用问题不大,但是时间长一点那个容量小的会死得很快的。

网友:
容值要一样 耐压大一点点没事

网友:
長城的電源大電容有一個鼓包的  肯定要換 100K  2W 的電阻的     兩個裏面就是開路了一個  導致電壓分壓失衡   燒了一個電容   切記 切記.... 那個電阻才是引起鼓包的源頭......

网友:
这样不行的,很快就会烧开关管了,分压不一样,别这样做,没配件宁可不修,搞维修的不是摸奖,不能靠运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主滤波电容只要容量一样多用220U/400V-470U/400V代换.

网友(2011-09-24):
那个100K电阻在那个位置阿.ATX-350-P4 长城电源电路图在那可以下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