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11):
今天修到一片775的CPU主板,型号记不清了,上电风扇转一下,POST卡灯闪一下就停,测量CPU供电电路两组上管都击穿

换管子后测量管子的G极对地二极体值偏小,其它两相为600多,有问题的为200多说明电源IC短路不良,找相同的IC没有找到

就把不良两相的上下管子都拆下来上电正常,主板开机正常。(CPU供电为四相供电)

网友:
如果你再换一个功率大点的U可能会烧U和NB

网友:
这样能长时间用吗

网友:
这个样子可能不稳定哟,我觉得还是要加上才行

网友:
最好在场管上加散热片吧,有三相供电也够了

网友:
775的CPU很耐烧的,我修过好多VCORE上管击穿的,目前为止还没烧过U

网友:
学习了,在论坛里真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遇到、、

网友:
我发现烧过U,不过烧电源的多!

网友:
机器如果运行大型的程序或者说是运用CPU较大的程序时很容易死机的,还有上面的朋友说775的很耐烧,不是这么回事的,是因为电源的保护电路动作比较及时的,你试下用12V直接通进去看烧不。。。

网友:
小心吧。时间长了,太热会烧很多东西的。

网友:
一个驱动带两个MOS管 CPU功率增大了我怕会是烧啊

网友:
最好连该相的滤波电容都拆下来,我试过爆炸

网友:
775的板子就是保护性好

网友:
四项供电去掉两项可以工作,但不能长时间运行,会死机的

网友:
不支持你的这种修理方式,时间长了,CPU供电部分会发热工作不稳定。